如何快速删除一个装配体内所有的配合关系

楼主(2022-01-05):
目前一直使用另存为stp,但很多自己想要保留的信息也删除了。在此询问各位大佬,如何快速删除装配体内所有的配合关系,包含子装配图中的配合关系。

网友:
直接删除配合就好了

网友:
选择第一个配合然后shift加左键选最后一个

网友:
设计树里有个“配合”,点开就能看到全部配合,然后按楼上说的,全部选中删除

网友A:
下拉配合列表,全选所有配合,然后按删除就一键删除了

网友B:
把装配体另存成part零件,这样就看不到零件与零件之间的装配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装配体另存成part零件,这样就看不到零件与零件之间的装配关系。

保存为stp,至少打开后,还是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配合列表,全选所有配合,然后按删除就一键删除了

并不能删除子装配体配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能删除子装配体配合关系

然后子装配再来一次。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但这种删除可能没有转为stp快

网友:
导出stp的时候把他们全部改成实体,就自动没有装配关系了。

网友(点评):
目前正在采用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