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懂非标梯形螺纹的师傅

楼主(2022-01-05):
一个非标的梯形螺纹,螺距可以是5.9吗?一般的加工厂非标螺纹好加工吗?

网友A:
1、螺距可以是5.9;
2、一般这个一般不好度量,但凡是有数控车床的,都能加工。仅有普车,如果师傅会算挂轮凑螺距的,也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螺距可以是5.9;
2、一般这个一般不好度量,但凡是有数控车床的,都能加工。仅有普车,如果师傅会算挂 ...

没办法了  调整了好多数,最终只能凑一个5.9整数,要不然就是5.87、5.84这样。太难了。      非标梯形螺纹,还要单边锥1°。太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了  调整了好多数,最终只能凑一个5.9整数,要不然就是5.87、5.84这样。太难了。      非标梯形螺 ...

我猜你应该想做的是这种锯齿形螺纹吧,有标准的,可以参考。

网友:
为什么不用标准的梯形螺纹呢?成本和加工难度都会增加。

网友:
确实不太好加工的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