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设计求助

楼主(2022-01-05):
下面这个这个机构要从原来手动开合改成自动开合,一时间想不到好的办法,请大神们指点。
补充

1,这个载具需要放流水线上流线,所以加电气控制肯定不好实现,有好的纯机构能实现吗?
2,我的想法是加个连杆去推卡勾,机台上架机械手推连杆,这样可以实现吗?,大神们 (可以的话这个连杆该如何设计,对连杆机构不是很了解

网友A:
一根气管,连2个气动夹爪。

网友(点评):
这个要放流水线上流线加气缸不行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根气管,连2个气动夹爪。

好吧没看清前提。
能不能把夹子那部分用2个弹簧柱塞代替。这样使劲一按就扣上去了,一使劲就扣下来了

网友:
载具上做斜契块,靠机械手的上下来打开它

网友(点评):
大神 具体结构什么样子 能画个简图吗

网友:
三爪原理

网友:
这个工装参与的生产流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
第一次传图片,大概是这样,如果是同时,推块做中间,推两边的四个斜块。

网友:
这种叫随行夹具 外置一个装置 只要一顶就可以打开(松弛)可以让产品方便取出来

需要你把这个夹具定位内部结构分解出来,需要多大的夹持力?

再进行就是需要推或拉来解锁即可

网友:
这个思路?

网友:
弹簧+楔块

网友:
这种动作连杆机构是不太好搞呢

网友:
我列个去,好像是A的蓝宝石或者陶瓷后盖治具,你竟然敢放在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