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0法兰的减速器可以和60法兰的伺服电动机配合用吗?中间加一个连接法兰

楼主(2022-01-05):
同标题

楼主:
小马拉大车,40法兰的电机拉90法兰的减速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马拉大车,40法兰的电机拉90法兰的减速机

想问的是好不好用,而不是能不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的是好不好用,而不是能不能用吧?

想看下有没有人有这么用过

网友(点评):
肯定有人用过啊,世界这么大,什么事没有?! 自己能做主,想用就用;做不了主,就让领导拍板吧。

网友:
小马拉大车顶多马累点 拉不动就撂摊子  大马拉小车就可能直接把车拉废了

网友:
时间久了可能减少使用寿命嘛

网友:
问就是不建议,不建议就是也可以这么干。换个法兰,加个C型变径。减速器太大的话光启动转矩就要消耗很大部分的效率了吧。换个小减速器咯。有句话比较玄学,叫做不协调。

网友:
减速机选大了

网友(点评):
啥选大了,按照我们公司领导的意见就是,这样看着结石。所以经常这样用

网友:
不按套路出牌的事情少干点

楼主:
硬凑了一个2轴平台,

网友B:
直接给减速机厂家说你配什么型号的电机  转换他都给你配好,  反正是看着挺碍眼的,你是不是想用输出轴大的径向力,个人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给减速机厂家说你配什么型号的电机  转换他都给你配好,  反正是看着挺碍眼的,你是不是想用输出轴大的 ...

对,想要大扭矩,在停止的时候好锁紧,不然轻轻一推就动了

网友B:
z轴旋转  估计是有问题的,轴向没见锁紧,那么长的悬臂 用的是推力轴承 ,头那么重估计偏摆,若忽略精度那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轴旋转  估计是有问题的,轴向没见锁紧,那么长的悬臂 用的是推力轴承 ,头那么重估计偏摆,若忽略精度那 ...

感谢指教,推力轴承下加了两个深沟球单个厚7mm,感觉不太够,轴座尺寸估计要加大点。嗯,轴向图里没锁紧,能被从上面抽出来,后续在轴末端加个卡簧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卡簧这种轴向是有10-20丝间隙的,我的建议 推力轴承 换成两个圆锥滚子轴承  然后  用圆螺母锁紧

网友:
可以这么干的,问题不大

网友(2022-03-12):
上图那样Z轴好长,仅靠下面一对角接触,轴承间距太小了,右边还有一个大减速器,轴怕是要晃的很。上面一定要加一个轴承。而且要注意同轴。能一刀加工最好,不能就留余量调节。
以后这样的方案可以考虑Z轴用个中空转台,扭矩不够可以继续接减速器,这样中间也好走线,刚性也好。具体可以参考下六轴机器人的底座回转轴。

网友:
想自锁,最简单的方案就是用蜗轮蜗杆减速器,就是背隙有点大,一定速比以上的蜗轮蜗杆是可以自锁的,靠减速器自身的摩擦阻尼等启动转矩来保持,一旦负载发生变化,还是会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