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证同心

楼主(2022-01-05):
如图所示,上下两孔保证同心,孔径100mm,需要采用什么加工工艺?在保证结构强度的情况下怎样修改结构可以降低加工成本?谢谢!

网友A:
用镗床加工,在工作台上装夹好零件,做好定位,一刀镗两个孔。

网友:
加一块板,做成可调的

网友:
这就是一个加工工艺的问题,没什么问题,孔稍微大一点就好的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做成分体设计,就是其中一个孔为基准,另一个做成可调的。靠后期调校保证同心度。

网友B:
设计时采用两孔公共轴线作为基准,加工时成品最低

网友(点评):
十几年的老前辈

网友C:
焊后加工,只要有加工设备,固然不存在同心的问题,我估计楼主纠结的是孔是在零件上做好的,怎么焊接能保证同心的事

网友:
用卧式线切割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后加工,只要有加工设备,固然不存在同心的问题,我估计楼主纠结的是孔是在零件上做好的,怎么焊接能保证 ...

加工好再焊应该没法保证同心吧,我想问的是孔距这么大,用什么床子能一刀干出来?怎么改零件结构方便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镗床加工,在工作台上装夹好零件,做好定位,一刀镗两个孔。

请问是立式镗床吗?这种床子不好找吧

网友:
下固定,上滑动可调

网友D:
用4轴两面搞,又不用钻头太长,又能保证精度,又可以同心。

网友:
镗床  一次镗两个孔

网友:
线切割 ,成本低,绝对同心

网友:
感觉这种如果需要在设计端就保证同轴度就是奔着5丝以内的公差去的,要想保证这个精度的成本跟精力不如交给装配师傅,很多老师傅凭手感微调可以保证在几丝之内的,连接的沉头孔略微放大;做好测量同轴度的测量夹具(但我感觉测量夹具可能本身就有误差);感觉在设计端完成这个精度就是一刀加工,但800的行程之前咨询过一家军企,他们固定的供应商最大的特种立式钻床只有500-600左右,那只有正反面打孔,这个精度又不知道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抗震镗刀一刀搞定

网友:
四轴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立式镗床吗?这种床子不好找吧

镗床很好找。

网友:
焊后加工,机床保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时采用两孔公共轴线作为基准,加工时成品最低

您说的是设计基准,采用何种加工工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4轴两面搞,又不用钻头太长,又能保证精度,又可以同心。

您说的四轴指的是?

网友(点评):
3轴带个旋转轴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立式镗床吗?这种床子不好找吧

镗床带回转工作台

网友:
只要不出现二次装夹 都可以实现同心度的

网友E:
这种结构的想保证两孔童同心,需要用五轴加工中心来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结构的想保证两孔童同心,需要用五轴加工中心来干了。

工件需要旋转吗,刀从上面下来?具体怎么保证呢

网友:
先把两块带孔的板在一起加工(钻,镗孔或者线切割都行),然后加工一根轴穿在孔上,最后再焊接,然后撤掉轴即可(轴可以用内涨的方式)。
靠轴来保证,绝对同心。

网友F:
卧式镗床,工作台面也旋转的那种

网友G:
卧式镗床加工,考虑802mm的距离会削弱镗杆刚性,建议借助外侧辅助基准,一次装夹调头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卧式镗床加工,考虑802mm的距离会削弱镗杆刚性,建议借助外侧辅助基准,一次装夹调头加工。

你好,调头加工指的是旋转工件?装夹的时候需要工件的中心与旋转台中心绝对重合,是这样吧?怎么保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卧式镗床,工作台面也旋转的那种

你好,调头加工指的是旋转工件?装夹的时候需要工件的中心与旋转台中心绝对重合,是这样吧?怎么保证呢

网友:
卧式加工中心,工作台可以旋转360度的,靠机床精度保证同轴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调头加工指的是旋转工件?装夹的时候需要工件的中心与旋转台中心绝对重合,是这样吧?怎么保证呢

调头加工就是整个工件固定在工作台面上,一个加工完之后,整个工作台面旋转180°
至于尺寸保证,一方面靠工作台旋转精度,另一方面自己做好标记点 打表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调头加工指的是旋转工件?装夹的时候需要工件的中心与旋转台中心绝对重合,是这样吧?怎么保证呢

借助外侧辅助基准,也就是基准找正块

网友:
镗床,铣基准,两面镗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头加工就是整个工件固定在工作台面上,一个加工完之后,整个工作台面旋转180°
至于尺寸保证,一方面 ...

你说的对,加工完后旋转180°,同时要保证工件旋转轴线跟工作台面的轴线是重合的才能让两个孔同心,是这样吧。我的问题是怎么保证装夹的时候轴线重合

网友:
镗床旋转工作台双侧加工,镗床加长镗杆后尾座固定单侧加工,数控龙门铣角铣头双侧加工,线切割双孔同时切割,卧式加工中心旋转工作台双侧加工,双面镗床双侧同时加工..

网友(2022-02-08):
带侧铣头(直角铣头)的龙门基本功,两头镗孔,一头先镗完,粗镗另一个孔,打表调整X(Y),Z的坐标。使两边位置度在0.02左右。当然打表要准。

网友:
80卧式加工中心带B轴旋转工作台,两面加工应该可以保证同心度

网友(2022-04-03):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加工完后旋转180°,同时要保证工件旋转轴线跟工作台面的轴线是重合的才能让两个孔同心,是这 ...

增加辅助基准块找正

网友:
1.焊后机加工,留几个毫米余量,一刀镗到
2.焊前气胀轴胀死,或者螺杆夹死,焊后释放应力,然后放气抽轴

网友:
直接叠加线割就好了啊

网友:
用基准靠出来

网友(2024-04-10):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5-27):
焊后用卧式镗床可以加工,一刀两孔保证同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