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zx50c这种小型钻铣吗?

楼主(2022-01-05):
有大神了解或是使用过类似zx50c这种钻铣床吗?实用性如何?适合做什么?精度如何?打算弄一台放车间里加工和维修一些小工具或是配件

网友A:
这玩意,有3500一台,也有7500一台,当年我在淅江打工,厂里买了两台,3500和7500的各一台,3500是圆立柱皮带传动,7500的是齿轮专动,这玩意性能真不错,价格也就是一台西湖台钻的钱,深圳一台立钻都要3.8W,性能,这玩意不谈性能,打孔不如416台钻,寿命超长,用20年不会坏,因为用过一次的人就不想再用,。维修最佳的就是炮塔 铣,优点,16档变速,从60-5600转,能够你从0.3-50的钻孔能力,700*400的XY行程,够你绝大多数的工件,超人性的设计,让你操作特别爽,,超低的价格,现在8000能买到很新的机器,超高的保值 率,一般重1T,哪怕是废铁也值3000,超长的寿命,不管你怎么用,用20年没问题。超高的精度,不管是钻孔还是铣槽,精度到0.02是没有压力,
ZX50C这样的机床,最大钻孔50?搞笑吗,20都打不动,精度,这种机器跟精度无关,导轨是用手磨机磨的,主轴,没有固定端,就是主轴轴芯没有固定,不说了,当年两台机,几乎没用,工人不愿意用啊,占位置几年,最后废品1100两台机卖给了废品站,收二手机的不要,

网友B:
钻床就钻床,加个XY轴也是差强人意。
如果不是加工金属的,做木头的那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有3500一台,也有7500一台,当年我在淅江打工,厂里买了两台,3500和7500的各一台,3500是圆立柱皮 ...

哈哈,那就不研究它了,找个二手小号炮塔用吧,看来这个设备是什么都能干几下,什么都干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床就钻床,加个XY轴也是差强人意。
如果不是加工金属的,做木头的那可以。

铝,尼龙,铁,都偶尔加工,那这个看来不行

网友(点评):
建议还是搞个普通铣床+普通钻床。

网友(点评):
但你又有加工无磁工件,那么再了解一下磁台,真空台,冰冻吸盘。 再买个大台钳,再买点钻头,铣刀,铣盘。 哈哈哈哈,从本来的小几千的钻铣床到现在小几万。

网友(点评):
您建议的普通铣床是指大概什么型号的?

网友:
加工和维修一些小工具或是配件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关键是你自己动手能力强

网友(点评):
买这个买个新的7-8千,二手炮塔机七八成新也是8千上下,也没有很精密的加工,明后天去别人厂里看看使用的怎么样

网友:
还是看你自己对于成本的要求,不想花大钱,就买配置低的自己用习惯就好了。

网友(点评):
已经定下一台,山东滕州产的zx50c,俗称小50铣,测了同行买回来的,主轴摆动5丝以内,与工作台的垂度也都可以,应该杆点粗活还是可以的,后面到货用一两个月再给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