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时候工程图显示不出螺纹线

楼主(2022-01-06):
没有显示出M4

楼主:
头两张发错了

网友:
勾选这个

网友:
成,成,成吉思汗
 嗨骑士嚯勇士嗨骑士,继续冲吧
成,成,成吉思汗
兄弟好兄弟喝兄弟打,永无变化
再上好酒伏特加 喝喝喝
我们是蒙古鞑靼 哈哈哈
妖魔鬼怪早跟我们打够啦

网友(点评):
扎还唱起来了

网友:
3楼说的有理,但是其实有时候即使选了这项,也显示不出螺纹线。有可能是内存显存不足,软件自动压缩了复杂的显示特征。

网友(点评):
我的就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在装配体里面标注的原因

网友:
看下文档属性中有没有把上色的装饰螺纹线勾选了!

网友(点评):
有勾选,也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装配体的原因

网友:
是不是图层给关掉了,导致它不显示出来

网友(点评):
有显示,但是工程图里面的螺纹孔没有过四分之三的圆圈

网友:
工程图里,插入,模型项目,如图装饰螺纹线有没有选上?(另外注意尺寸里默认标注是默认选上的,把他去掉,不然会自动标很多尺寸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 模型项目 是自动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