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求助

楼主(2022-01-06):
需要做一个冲压件的下线设备,大致就是一个气动平衡器下设一个真空吸盘装置,把物料从输送线转移到料架。之前没接触过真空吸盘,请教各位大侠设计和选型步骤。大概情况:物料为薄壁冲压件,重量大概25kg,尺寸1700*1500左右,表面凹凸不平,高度差2mm。应该用什么样的吸盘不会漏气,真空发生器或者真空泵怎么选择。

网友A:
SMC有一款磁力吸盘MHM系列,专门对应无法使用真空吸盘,有孔和凹凸的钢制工件,对厚度小于等于2mm的工件,最大吸附力可以做到400N。可以参考。

网友(点评):
就不怕是不锈钢,无法吸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C有一款磁力吸盘MHM系列,专门对应无法使用真空吸盘,有孔和凹凸的钢制工件,对厚度小于等于2mm的工件, ...

对,用磁力吸盘更方便吧

网友B:
是电池盒底吧!铝材质?

网友:
还是海绵吸盘,比较合适。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C有一款磁力吸盘MHM系列,专门对应无法使用真空吸盘,有孔和凹凸的钢制工件,对厚度小于等于2mm的工件, ...

我去了解下,还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池盒底吧!铝材质?

好眼力,是电池盒,不过应该是碳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眼力,是电池盒,不过应该是碳钢的

这个项目我们可以做

网友:
最好看一下具体尺寸,虽然2mm高度差可以选材质较软的吸盘甚至海绵吸具弥补,但成本就可能因此而提高。

如果空间够,尽量选圆形吸盘,空间窄、长,椭圆形吸盘可以解决:

只要吸盘问题解决的好,没有什么泄露,发生器有很多选择。
我目前向客户推荐的是PIAB集成式真空发生器(真空产生、真空破坏、真空传感、真空过滤),流量207NL/min,一个发生器带8个FCF50P吸盘,实际抓取有2PCS吸盘空抓都不影响真空度:

网友:
看这样子,产品是新能源电池盒吧??

网友:
动力电池的壳子把,可以用海绵吸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