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的位置度的基准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2-01-06):
如果要改成正确的改怎么修改,望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50丝的玩意搞这么复杂? 手枪钻打打好了呀 这么大的公差范围都不需要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丝的玩意搞这么复杂? 手枪钻打打好了呀 这么大的公差范围都不需要精度

这个位置度这样标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位置度这样标有问题吗
知乎上对美标位置度公差的解释GD&T干货 |位置度,复合位置度,组合位置度怎么用?带M圈的位置度怎么玩? - 杨亿1号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84141420

网友B:
这个尺寸公差有必要标记位置度吗?!

网友:
0.5的精度搞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尺寸公差有必要标记位置度吗?!

明白了谢谢

网友:
这个零件实际能不能做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