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连杆的胀断振动除渣

楼主(2022-01-06):
发动机连杆的胀断后的振动除渣如何设计,从未接触过这个部分,网上的一些资料只有一个方向,有没有了解的大神能讲解一下,或者提供一点参考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A:
发动机连杆 涨断对掉渣是有控制的,掉渣太多是不合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连杆 涨断对掉渣是有控制的,掉渣太多是不合格的,

能具体说下么,除渣时是让盖、体分离分别振动,还是通过气缸高频往复使盖、体对撞达到振动效果,之前从未接触过这方面,一点都不了解,您说的掉渣太多是指胀断环节,还是除渣环节。

网友A:
连杆涨断  先激光划痕   然后涨断头涨断(液压缸), 涨断完后直接锁螺栓  对于涨断面的掉渣程度和涨断端面都是要在高倍镜下评估的,  说的这台设备是山东文登天润曲轴的连杆事业部的涨断机 进口德国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杆涨断  先激光划痕   然后涨断头涨断(液压缸), 涨断完后直接锁螺栓  对于涨断面的掉渣程度和涨断端面 ...

我想问的不是整个工艺,这个工艺我是知道的,激光切槽、胀断→装配螺栓、除渣、预拧紧螺栓→终拧紧螺栓→检验装配错位→压装衬套,其中胀断后下一个工步要预拧紧螺栓,预拧紧前要将胀断后端面出现的渣通过振动清除掉,再通过下面类似吸尘器的装置收集起来,我想问的是其中的振动除渣装置要怎么做

网友:
震动除渣  负压抽吸,装置你设计不出来,这可没办法

网友:
学习了,这个工艺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