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多余的线

楼主(2022-01-06):
各位大侠,我用solid works拉伸的时候,使用的是成型到一面,但是这个成型草图在选中的面之外,导致拉伸后出现了圆形的线,不知各位大侠如何消除这个线?

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我没看懂题主想表达的意思,隐藏草图?

网友:
合并结果

网友(点评):
本来就是合并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这么一条圆形的线

网友:
软件问题把,这个不影响什么

网友(点评):
嗯嗯,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拉伸以后,再切一次就是咯

网友(点评):
是的,这样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懂题主想表达的意思,隐藏草图?

这个不是草图,这个是拉伸之后,再对面出现的线,他也不是两个实体,就是说已经合并实体了。

网友:
等一下答案

网友(点评):
在他的上面拉伸一块,然后再切除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版本可是够老的。

网友:
右键隐藏线条就行。

网友:
也可以用图层把线条给影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