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螺钉有等级区分吗?

楼主(2022-01-06):
不锈钢螺钉有等级区分吗?比如4.8,8.8,12.9这样的,有些人说如果螺钉材质是不锈钢,那就跟8.8级,12.9级冲突?是这样吗

网友:
不分,不锈钢螺丝连4.4都没有,螺栓屁股很容易就划牙了,根本不好用

网友:
不锈钢螺丝还真的有区分,国标文件里有,之前我专门查过,大致分成A1-50(70、90)、A2-50(70、90)、A3-50(70、90)等,说实话文件里写的很不清楚的,不像碳钢或者合金钢螺丝那样子用4.8、6.8等区分的这么清楚

网友:
4.8、8.8这些是碳钢螺栓,不锈钢是A2、A4后面带强度

网友:
楼上社友说清楚了,碳钢螺栓用的是螺栓材料屈服强度值÷100得到的值作为等级值,不锈钢用字母A后面带一个数值表示。翻翻机械设计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
市场上只是304,201的,软的很,能不用尽量不用。
容易拧断、滑丝、圆头

网友:
GB∕T 3098.6

网友:
肯定是有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