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模具流程问题

楼主(2022-01-06):
各位大侠,请教一问题,现在要开几副注塑模具。前期机加工已经验证了零件功能上可用。现在要开模具,因为注塑的精度比较低,本来打算自己修改一下图纸,在三维上直接留出机加工所需的余量,但现在模具主管的意思是直接把机加工的图纸给他们用,注塑出来看效果,再根据注塑效果进行二次改动。

第一,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模具制造流程,为什么不修改完可以预见的问题,再做模具呢?

第二,是不是模具做好以后,修改比较容易,尺寸上想增大或者减小都比较方便?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我们这边注塑是把自己想做的产品图纸给模具,模具那边自然会有模具工程师把产品图纸转化为模具图纸。你这边可能也是这种习惯,你把图纸处理后可能还会影响他们工作。

网友:
把最终尺寸给加工方就可以了,剩下的他们回去把控

网友:
听模具主管的,你这是注塑模具而不是铸造模具。注塑模具一般注塑出来就是成品,不经机加修型的,所以你放量是没有必要甚至是错误的方向。
另外,本身不同的塑胶材料收缩率也都不同,这东西最后都交给模具,看他们是修模还是调机。

网友:
一般注塑出来就是成品了,除非要是你们公司确定后续还要再机加工,这个你们双方技术人员可以评审的呀。模具做好后加胶方便一些,减胶就麻烦一些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大侠,我明白了

网友:
可以的,楼主有思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