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尺寸标哪一个更合理?

楼主(2022-01-06):
这两个尺寸标哪一个更合理?

网友:
关键是你需要哪
个尺寸

网友:
哪个方便测量,加工编程,就标哪个,那个66不好测量还要计算,肯定标108

网友:
我的习惯是标66

网友:
看你需要的是哪个尺寸。左图的尺寸是中心定位的,右图的尺寸是轮廓定位的,实际生产中尺寸可能会出现很多情况,比如:
(管件)通过无缝管或者焊管直接开孔焊接后再平端面的,左图的最终误差会略小于右图。如果是全表面加个的零件,那区别不大,为了方便现场加工和测量,可以按右图标。

网友:
按照机械制图来说,两个都合理;
首先按照设计原则标注图纸;
然后按照工艺原则去标注图纸;
考虑不一样,标注位置不一样;

网友:
66不方便测量

网友:
左边是圆柱还是方料?

网友:
就此图而言必须标108才合理

网友:
再往下发展就会发现66最合适。

网友:
看需要,没有特殊需要标108

网友:
个人见解,标66合适些

网友:
108的尺寸是肯定要标的,零件的轮廓尺寸,至于是标66还是标圆的直径Φ84,则看实际情况确定。

网友:
两个尺寸意义是不一样的,具体要看你对工件的需求。
如果中心线到右端的尺寸是有要求的,那就要标注66。
如果对108有要求,那就要标注108。

网友:
应该标66.中心线才是基准啊。

网友:
根据本公司的车间情况,哪个更方便、合适,哪个就更合理。

网友:
尺寸标注除了简洁。好看外,还得和工艺结合起来,方便个人操作计算。

网友:
主要看产品装配精度基准是什么。

网友:
现场的人更喜欢右图的标注方法

网友:
66,但现场更喜欢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