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们指导:螺丝如何自动进洞

楼主(2022-01-06):
如图,谢谢大佬

网友A:
做个“叉子”去拾取螺丝,靠重力自动定位

网友B:
孔多一些,再大一些,这样插进去的几率会大一些,然后再左三下右三下,九浅一深,这样的话,他自己就可以进去了,都不用你人去扶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在开车?一下子没跟上节奏。哪种名器好点

网友(点评):
虽然粗鲁点,略有开车的嫌疑,但是多多少少也有点道理

网友(点评):
我怀疑你在开车。。只是没找到证据

网友:
吸铁石(电磁铁),吸住螺丝头,这样弹簧垫和平垫也能吸住,然后慢慢落,断电或者其他消磁方式,自由下落,进去洞里。提高成功率,有磁性的地方跟板子上的槽孔对应。成功率可能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叉子”去拾取螺丝,靠重力自动定位

大佬这个样子吗,这样的话效果不好 插十几次就一两次插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样子吗,这样的话效果不好 插十几次就一两次插起来了。

不能用单叉,就像叉车那样,长叉,多排,中间按要求开半月槽

网友C:
智能蜘蛛手,图像识别

网友(点评):
签名链接上的美女呢?骗我点进去!

网友D:
不是,这个不是烂大街的设备吗?振动筛啊,曲柄摇杆机构,晃动量弄大些,如果一个腰形孔,加一个,下面支撑板那边记得堵住

网友:
振动盘吧,筛一筛,螺栓就掉进孔里边了

网友:
还可以淘宝买个300块的,螺丝送料机,加个真空输送,XY模组,一个个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不是烂大街的设备吗?振动筛啊,曲柄摇杆机构,晃动量弄大些,如果一个腰形孔,加一个,下面支撑 ...

大佬,震动试过了 振不进去。前后来回晃 还是可以晃进去几个 但是结果也是只有几个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能蜘蛛手,图像识别

大佬 用机械手成本太高了。场地也不允许。我这个盒子就 210mmx190mm 小的很。工艺 : 抓一把螺丝放在盘子里面 然后把多余的倒出来 盘子里面的洞都布满了螺丝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孔多一些,再大一些,这样插进去的几率会大一些,然后再左三下右三下,九浅一深,这样的话,他自己就可以进 ...

停车。。。。。。。。。。。。。。。。大佬,带我一程

网友E:
振动盘如果做的足够好,也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振动盘如果做的足够好,也是可以实现的。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用机械手成本太高了。场地也不允许。我这个盒子就 210mmx190mm 小的很。工艺 : 抓一把螺丝放在盘子 ...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