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直线度和-0.4尺寸是什么意思,怎么测量

楼主(2022-01-07):
求助,这直线度和-0.4尺寸是什么意思,怎么测量

网友:
解释权归甲方设计部门所有
应该也是0.4°,内凹,防止装配干涉呗,不要形成尖角。

网友:
我就理解是 倒C0.4的倒角,但 倒角的两边距离都不能超过0.4,  就是C0.3  C0.2 C0.1   都是合格,  也在在两边0.4范围内任何形状也可以

网友:
理解不了 等大神来解释

网友:
去毛刺,厚度不超过0.4,直线度要求0.05

网友:
直线度测量方式看多长,尽量用平尺和塞尺,成本低. -0.4是边界符号,具体含义解释不清

网友:
这个结构我好像在哪本书上见过,这个应该轴肩的一部分结构,内凹一个角度进去应该是为了防止清根处理,那个直线度应该是要求最外轮廓圆的一个平面度要求,误差太大会导致轴装斜,整体结构运动会晃

网友:
我也是看不懂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