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螺丝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2-01-07):
第一次看到视频里面,用于连接不可移动的方管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视频说是膨胀螺丝,但是找了两天也没看到是什么名字?  求助。

网友:
异性膨胀螺丝

楼主:
淘宝上找了很多,没找到。

楼主:
应该不会吧, 这种用的地方很明显的,就是固定在钢板上,但是另外一头无法拧的那种。

网友A:
多半是定制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定制的啊

好吧。这东西专利上都找不到。我是不是可以画出来去做专利?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