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履带运输车底盘的钢管用什么材料?

楼主(2022-01-07):
像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45B

能用20# 或者Q235吗?

网友B:
你想用就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用就用呗

有的说用40CR, 有的说Q235,有的说用20#, 上面那位老兄说是Q345B.

网友:
一般都是A3钢的型材方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