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合金件喷塑颜色

楼主(2022-01-07):
各位同行,早上好。
       有个问题咨询下专业做喷塑的大佬:铝合金外表面喷塑,颜色是可以任意定制呢,还是只能从某些范围选。

感谢

网友:
百度不到么?

楼主:
路人甲:颜色任意定制
你敢信么

网友:
喷塑的颜色是由塑粉决定的,铝合金的喷塑大部分颜色我都见过。颜色的范围主要看喷塑厂吧,要看颜色是不是常用的,有些喷塑厂颜色不常用,他可能就不会去弄,毕竟实际上常用的就那么几种,定制是可以,但有些颜色做出来可能会有色差,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A:
楼上正解,喷塑想做什么颜色都可以,但有的不常用,所以厂家不备,可以自己提供;还有就是铝合金氧化好像也是可以五颜六色的,我听一个做机加工的老板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喷塑想做什么颜色都可以,但有的不常用,所以厂家不备,可以自己提供;还有就是铝合金氧化好像也 ...

非常感谢

网友:
铝合金氧化可以要求颜色,塑粉你需要在图纸中写明塑粉牌号,颜色网上搜下RAL的色号,这个任意定,不过也还要看塑粉厂家是否有这种颜色

网友:
最好是某个范围内去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