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梯形螺纹这样标注可以吗

楼主(2022-01-07):
懂得师傅帮忙看一下非标梯形螺纹这样标注可以吗,大经和小径我在轴上直接标注了。

网友A:
下面的箭头看着好别扭,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箭头看着好别扭,调一下

局部图引出来的,箭头我可以调整一下,就是这样标注加工的师傅能看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箭头看着好别扭,调一下

我只把外螺纹标注了   我文字说明一下内螺纹与外螺纹相同可以吗。  不想把内螺纹也这样标注出来,太乱了

网友B:
车工:给个螺距,回头我磨把成型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工:给个螺距,回头我磨把成型刀试试。

有螺距呀,P=5.9。  我可以文字说明一下。  两个相同点的距离。

网友:
角度很重要。。。。

网友C:
这样标注是不对的,你没有理解螺纹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标注是不对的,你没有理解螺纹特征。

没标过非标螺纹。具体应该标注出来什么?

网友D:
你这个图一看我说是非标齿条也行啊   你参照螺纹的特征把参数都标出出来就行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标过非标螺纹。具体应该标注出来什么?

有种书叫设计手册,上面都是规范的工程语言(标注)。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图一看我说是非标齿条也行啊   你参照螺纹的特征把参数都标出出来就行了吧

上面有个轴的图呢  我只是截屏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种书叫设计手册,上面都是规范的工程语言(标注)。没见过?

非标螺纹按照你这样标注,不行啊。计算起来都不对。我5.9螺距  我牙高才2.5。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标螺纹按照你这样标注,不行啊。计算起来都不对。我5.9螺距  我牙高才2.5。

好像没毛病。要算起来对了,那还是啥非标嘛。

网友:
但是,你该学的是它标注螺纹的方法。。。比如说角度,螺距,齿高啥的。

网友:
你最好参考标准的标吧,牙形角,齿距,齿厚等

网友:
这样看起来不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