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实施一个钣金折弯的设计,请教一下吸盘这么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22-01-07):
方案大概是机器人吸取一个钢板放到折弯机里进行折弯,钢板宽度490mm,长度在2600-3600mm,厚度3-4mm,因为下一个工位也是机器人下料,所以吸盘支架的长度只能做到2300左右,宽度也只能做到120,想请问下2300x120的吸盘支架去吸最长的3600的产品,会出现因为钢板两边变形坍塌而导致放不进折弯机的情况吗?

网友A:
吸盘选择防滑的规格,抓取力足够即可。当然,需要配好高度补偿杆、真空发生器。
我推荐客户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盘选择防滑的规格,抓取力足够即可。当然,需要配好高度补偿杆、真空发生器。
我推荐客户用的方案:

请问下大神,一般折弯机器人能不能用那种带弹簧缓冲的吸盘(因为在空中需要翻转角度,所以不知道弹簧缓冲那里会不会对其有影响),还有就是吸盘的类型是不是最好用平形或者短的那种波纹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大神,一般折弯机器人能不能用那种带弹簧缓冲的吸盘(因为在空中需要翻转角度,所以不知道弹簧缓冲 ...

吸盘选择圆形还是矩形取决于板材的尺寸,但从成本的角度看,圆形吸盘省成本。
此外,还需要考虑油性板材防滑,因此我推荐的PIAB摩擦吸盘是耐油防滑规格:

因为需要考虑垂直高度补偿,一般折弯会选择高度补偿杆(上面的案例中用的弹簧杆就是)。但有时客户为了省钱,会选择圆形波纹吸盘配刚性连接杆,省掉高度补偿杆。

此外,由于冲压折弯板材工艺过程会有变形或者局部泄露,吸盘一般需要配真空阀或者单独使用阀门单独控制,集成式真空发生器是相对节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盘选择圆形还是矩形取决于板材的尺寸,但从成本的角度看,圆形吸盘省成本。
此外,还需要考虑油性板材 ...

大侠说的真空阀是那种防止真空泄露的对吧,这个确实,如果没有这个真空很容易被破掉

网友B:
最好增加一个定位孔,吸盘再好也是面接触固定,还是会有滑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增加一个定位孔,吸盘再好也是面接触固定,还是会有滑动的

产品就是一个光板,没有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