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e钣金有人遇到过这样问题嘛?

楼主(2022-01-07):
不知道有人遇到过这样问题没有

一、proe钣金件的工程图经常保存好之后,重新打开显示不能检索工程图,零件可以打开的,工程图不行?

1.首先排除用高版本打开过的,虽然我的电脑里安装有高版本的,但是没有用高版本打开过,而且我就算用高版本的也打不开?

2.有的钣金件工程图可以打开,有的就不行,我感觉是不是零件和工程图关联有问题,但是没有改过工程图和零件的名称过。

3.工作目录和文件零件和工程图存放目录是一起的。
二、钣金零件保存副本之后(一般都是配套关联的工程图都一起保存副本的),但是钣金件保存副本的零件可以打开,但是配套工程图不能打开,其他零件的不存在这个问题,钣金件有的可以打开关联工程图。

不知道有高手知道原因吗?或者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可以探讨一下吗?

网友A:
是不是软件有问题了??需要重新安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软件有问题了??需要重新安装一下

多谢回复,不确定是不是,但是好几台电脑都是这样问题,主要是钣金设置有简化表示的展开图,这个出错不能关联

楼主:
使用proe的不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