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42crmo的热处理

楼主(2022-01-07):
42crmo热处理调质一般可以到多少硬度,调质完之后还会渗氮,渗氮好像能够达到60左右。  屈服强度和热处理有关系吗。我想让屈服强度达到930以上。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有密切关系。

网友:
42crmo热处理调质一般可以到250-300HBS,屈服强度达到930以上,淬火能达到。

网友:
你做什么零件用?热处理工艺要求跟零件使用功能有关系。

网友:
可以高频热处理,我这边就可以,因为我是做空心光轴的

网友:
要看具体运用,40CrMo可调质使用,也可调质后加氮化或高频处理后使用!

网友A:
”渗氮好像能够达到60左右”

这一句话是错误的,或者说是不严谨的。

因为渗氮的硬度检测方法不是HRC度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渗氮好像能够达到60左右”

这一句话是错误的,或者说是不严谨的。

那应该是什么呀,因为常听到60左右,这个60是什么单位。

网友:
学习了,这个材质的比较少用到

网友:
楼上能淬火能达到的是真的自己做过吗?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这个材料的轴我还是用得挺多的,一般的调质在230-260HB左右,表淬大概用到45HRC左右,我自己看了下这个材料的碳含量可能不足以达到60H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