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点和电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2-01-07):
一个项目需要测拉压力,输出信号-10V-10V,但是PLC只能处理0-10V的信号,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负电压变为正电压,而原来的正电压不变呢?

网友:
用运放。把运放接成1:1放大器,负基准设为-10,输出就变成了0到20V

网友:
  PLC可以处理±10V的型号。看你选择的PLC类型及型号。

楼主:
|277741987发表于 01-07 15:53  PLC可以处理±10V的型号。看你选择的PLC类型及型号。
选的西门子S7_1214C,不加模块的话不能处理负电压。就很烦

楼主:
|wryp发表于 01-07 15:15 本帖最后由 wryp 于 2022-1-7 15:19 编辑

用运放。把运放接成1:1放大器,负基准设为-10,输出就变成了0到20V

直接采用运放?反向放大器是不是也可以用?

网友(点评):
前级浮地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的西门子S7_1214C,不加模块的话不能处理负电压。就很烦

 S7-200smart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的西门子S7_1214C,不加模块的话不能处理负电压。就很烦

选信捷吧

网友:
个人愚见
使用两个等值的电阻串联,然后从其中一个电阻上取信号。

网友:
串联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