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离合器齿轮有些不清楚原理

楼主(2022-01-07):
4211是提供动力的电机 421931和42111应该是啮合状态(大齿轮啮合)通过421931的小齿轮将动力传递给421932电机正转的时候和42195(一个离合器齿轮组)啮合,电机反转的时候与离合器齿轮组打滑不提供动力。
我想问的是电机正转的时候,离合器齿轮组和提供动力的齿轮靠近,是怎么做到和42196啮合的同样电机反转的时候又是怎么做到和42196分离的,或者说42196一直与离合器齿轮组啮合,在电机反转打滑时如何做到42196不转动(电机反转时离合器齿轮组同样会受到切向力的影响使其转动,尽管这个力很小)

网友A:
买一个磁带卡座机芯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42195是可以活动的,有弹簧压向421932.

电机反转时,42196上有阻尼或负载大于42195和421932的斜齿反向磨擦力,

使42195和421932分离.

网友C:
第一个图缺东西第二个图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磁带卡座机芯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磁带卡座不是电机带动正反转就可以了吗?里面还有离合器结构吗?

网友(点评):
老式卡带机,电机是不变向的,靠机械结构变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195是可以活动的,有弹簧压向421932.

电机反转时,42196上有阻尼或负载大于42195和421932的斜齿反向磨擦 ...

离合器齿轮是水平状态的,所以42196的负载应该是弹簧,42195和421932之间就不用加弹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缺东西第二个图看不清

没有具体的轴和其他附件数据,所以只能看这个图,这个应该算是爆炸图,很多应该啮合的零件都分开了,下面那张图是正常状态下结构应该摆的位置,不太清晰所以只能靠着上面那张图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合器齿轮是水平状态的,所以42196的负载应该是弹簧,42195和421932之间就不用加弹簧了吧

能使42195压向421932就行.

网友:
拆开研究一下,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