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减压阀与减压阀应用场合有何区别

楼主(2022-01-07):
一直使用普通减压阀,最多带逆流功能,今天突然发现有些在用精密减压阀,想问一下什么场合下需要使用精密减压阀

网友:
应该是对压力变化敏感度较高的场合了,比如100Kpa内需要阀动作。

网友:
差别在精密减压阀灵敏度有要求,也就是说微调时,压力变化有一个代尔塔值。有些场合对压力控制有精度要求是选用。

网友:
大概就相当于刻度尺和游标卡尺的区别

网友(点评):
比喻生动

网友(点评):
形象生动

网友:
我之前做一套放料机构,用气压控制张力的。开始用普通调压阀,怎么也调不出效果,换了精密调压阀就好了。

网友:
对于设备气流量要求高的场合还是要使用精密调压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