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扫描问题

楼主(2022-01-08):
我的2019的只有版本扫描选项只有两个选项,网上版本扫描选项有多个选择,这是怎么个情况,我怎么调出其他选项。如下图。

楼主:
虽然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不一样,看大多数教程都是第二种情况。
没影响建模。

网友A:
学习了,这种情况比较少遇到

网友(2022-02-23):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这种情况比较少遇到

你是真的能水啊,好多帖子都能看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