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口环切术

楼主(2022-01-08):
大家好,快过年了,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啊!

说个正事,现在有这么个东西要做;
这个圆产品要切掉四个水口,我给了两个方案:

一是直接激光切割,太贵了,他们舍不得花钱;
二是用铣刀,边铣边转产品,他们嫌太慢了;

然后他们给了一个他们的方案,直接用高速电机装个锯片,一刀拉过来
我按照他们说的方案大概画一个,就这样子的!
因为之前完全没有做过这样的设备,或者类似的设备,所以请各位帮忙看看
客户的方案是否可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留下宝贵的意见,谢谢!

补充内容 (2022-1-12 16:23):
材质是塑料的,用我们的俗话说,就是熟胶的!

这个产品很规则的圆柱体,直径33.5,长260

这个产品很规则的圆柱体,直径33.5,长260

客户的方案

客户的方案

网友A:
产品要压紧,防止它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要压紧,防止它滚动......

有压紧的,这是截了两个主要的部分;

网友: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产品什么材质

楼主:
俗话说就是塑料的,具体什么材质不清楚

网友B:
锯片切割塑料,表面质量堪忧

网友C:
如果是塑料的话,用热丝切割行不行

网友D:
我记得好像有水口剪刀的。

网友E:
工艺是可以的,但你的切割机轴结构好像很不好

网友F:
就这么干工件进给。

网友G:
如果是塑料的,外形如图示或者不太复杂,一个工作台+一台木工锯+一个带导轨的夹具就解决了。
工作台:一个架子一个平板台面;木工锯1千多;夹具根据零件形状制做。
全部下来材料成本也就万八千的。

网友:
随便淘一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0.1c3e4d9e812UGb&id=636584577891&ns=1&abbucket=11#detail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51.1c3e4d9e812UGb&id=599431928491&ns=1&abbucket=1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这么干工件进给。

这东西成本控制的很死,工件是手动摆的,不允许工件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艺是可以的,但你的切割机轴结构好像很不好

该怎么优化一下比较好呢,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好像有水口剪刀的。

有的,但是这有四个脚要剪,如果做成设备,结构可能会很复杂,而且是一次四个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片切割塑料,表面质量堪忧

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目前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啊
客户讲的是提高锯片转速,看切口会不会光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塑料的,外形如图示或者不太复杂,一个工作台+一台木工锯+一个带导轨的夹具就解决了。
工作台:一个 ...

那恐怕不太行,这是放在车间生产线上的,这样做可能外观和安全方面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塑料的话,用热丝切割行不行

不知道行不行啊,现在没有样件,如果有的话可以拿来做个试验就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该怎么优化一下比较好呢,请赐教!

起码两个轴承,轴承挡距离放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码两个轴承,轴承挡距离放长点

好的,谢谢!

网友H:
看看普通的砂轮切割机,直接电机带锯片(砂轮切割片)
似乎没必要一次四个

网友I:
是我就买个切割机改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普通的砂轮切割机,直接电机带锯片(砂轮切割片)
似乎没必要一次四个

哎,别人要求非要一次4个,搞得这东西大得要死,要是一个的话,体积就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我就买个切割机改装一下

那估计他们不会接受

网友J:
水口尺寸大不大的   切出来会很糙还有毛刺的

网友:
有没有试过超声波,

网友K:
学习一下,建议照21楼的优化一下结构报价吧,不按客户的方案来,后期出了问题又容易扯皮

网友L:
楼主好:
      首先问下什么材料,多大量。
      1、看材料特性,先找锯锯一下,看是否拉毛,如果拉毛基本就要换思路了;
      2、虽然说是锯片切割,但靠人手摆放,整个加工节拍不会太快;除非做两套夹具(一套切割时另一套装夹)避免等待或者讲夹具做成转盘式。
      3、锯片和电机没必要太大,关键是转速要高,可以用角磨机带锯片刀头,一般转速万儿八千的没问题,注意做好防护罩。
      4、多问一句这样的结构,为毛不挤出,然后分断呢;调长度尺寸,做不同长度的系列件都好搞,生产效率也高得多。

网友M:
什么材质的,用气割最省钱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哎,别人要求非要一次4个,搞得这东西大得要死,要是一个的话,体积就小很多!

本来切割片只要上下就行,现在就复杂了,实际一致性还差了(水口尺寸应该不会非常标准的),有些可以向对方说明的,否则搞出来,效果不满意,对方还会怪你

网友N:
切割片的方案可以不用考虑了,因为转速低了会有毛边,转速高了会融化拉丝。
有超声波去水口的工艺应该是最佳选择。

网友O:
高速锯片风险太高哦,产品看着很薄压太紧变形,松了又不稳。锯片的偏摆很容易伤到产品,切口不会太整齐的。

网友:
想起了我们行业的报批环切术

网友P:
我有过这类塑胶件的加工经验,给几点建议参考一下,原则还是互相交流为主,不评价对错,只分析处理问题
1、塑胶材料分软料和硬料,软料:PP,PET之类,硬料:亚加力,
软料和硬料的加工有分别,软料可以剪,硬料剪切会爆开
2、表面光洁度要求
注塑模具可以抛光,如果遇到水口位要求光洁度高的,就要切断后进行表面的加工
3、从工艺方面考虑,切断+表面加工是最优方案,视乎加工成本和表面要求而定
4、塑料表面加工可以了解一下单刃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好:
      首先问下什么材料,多大量。
      1、看材料特性,先找锯锯一下,看是否拉毛,如果拉毛 ...

确实,我刚拿到这个样件的时候,也是觉得这个模具设计似乎不是很好,但是没办法,别人都批量搞了!
不过,你说的对,确实该做个实验的,但是年前时间太紧了,我们打算就这样先做一版出来看看效果
毕竟没做过的,只能在后面几台再慢慢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切割片的方案可以不用考虑了,因为转速低了会有毛边,转速高了会融化拉丝。
有超声波去水口的工艺应该是最 ...

超声波那种我们了解过,好种脆一点的塑料件,水口比较薄的还可以
这种东西应该用不了,水口跟产品一样厚,而且是四个面都有
手去掰,纹丝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什么材质的,用气割最省钱

气割这方面还不是很了解,到时去了解一下
是一种塑料,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来切割片只要上下就行,现在就复杂了,实际一致性还差了(水口尺寸应该不会非常标准的),有些可以向对 ...

拿给我的时候,我是拒绝的,我认为这东西是做不了的
老板亏本都要试一下,那就陪着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O:
高速锯片风险太高哦,产品看着很薄压太紧变形,松了又不稳。锯片的偏摆很容易伤到产品,切口不会太整齐的。

是的,有这种风险,现在只能先试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后续再调整或换别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有过这类塑胶件的加工经验,给几点建议参考一下,原则还是互相交流为主,不评价对错,只分析处理问题
1 ...

这个是软胶的,客户确实对剪切面有要求
一般产品都是气缸加切刀那种方式,切出来就很光滑
但是征对这个产品切刀的方案不太好实施
产品是规则圆柱体的,不太好对位,水口只能从侧面切下去,然后还要转个方向
所以就没有考虑这个方案!
切割的方案是客户提出来的,因为实在了没有更简单廉价的方案了,他们就妥协了
先不考虑切割面的质量,先切下来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水口尺寸大不大的   切出来会很糙还有毛刺的

现在他们改了要求了,先用锯片切下来,暂时先不考虑切割面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K:
学习一下,建议照21楼的优化一下结构报价吧,不按客户的方案来,后期出了问题又容易扯皮

是的,已经优化完出图了,这东西之前确实没搞过
老板非要做,我跟老板说的是不管怎么样先做一个版本的出来
不然永远不知道行还是不行,只有实物摆在那里,我们才知道怎么去优化它

网友Q:
电机要不要减速一下?

网友N:
引用 楼主:
现在他们改了要求了,先用锯片切下来,暂时先不考虑切割面的质量

不考虑切割质量的话,用高速锯片是比较方便的,可以用滚筒式设备人工上料,自动夹紧,自动切割,自动落料。我做过一台切其它管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机要不要减速一下?

锯片的没有,锯片那个电机用的一台无刷电机,最高只有30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考虑切割质量的话,用高速锯片是比较方便的,可以用滚筒式设备人工上料,自动夹紧,自动切割,自动落料 ...

以后就看他们有没有这个需要了

网友R:
当电机出力轴负载过大导致电机停止时有出现震荡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可增加减速机以提高电机的扭力。
惯量就是转动惯性
大,中,小各有各的用途,小惯量的高速往复好,大惯量的本身惯量大,机床上用好点.
伺服电机需要惯量匹配,日系列10倍与电机惯量左右(不同品牌有差异),欧系的20左右.
一般来说欧系的惯量都小,因为他们电机做的是细长的.
转动惯量=转动半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R:
当电机出力轴负载过大导致电机停止时有出现震荡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可增加减速机以提高电机的扭力。
惯量就 ...

这个成本有限,上不了伺服了
用了个无刷电机,带调速的,切塑料应该负载没那么大
也没有带刹车,切完就让它自动停,边停边回原点

网友S:
引用 楼主:
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目前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啊
客户讲的是提高锯片转速,看切口会不会光滑点

高锯片转速会不会局部过热,变形,如果对切口没有要求可以这么干

楼主(2022-02-15):
引用 网友S:
高锯片转速会不会局部过热,变形,如果对切口没有要求可以这么干

已经做好了出货了,接下来等客户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