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链接数值无法确定的问题

楼主(2022-01-08):
各位大神们,我对电脑上草图进行链接数值,自变量参数已经定了,因变量参数输入全局变量后无法确定那个绿色√,同样的操作方式在别的电脑上就可以,想知道无法确定的原因是什么,有遇到这方面问题的高手吗?

网友A:
遇到过,你的软件包有问题。我记得是下载个vba 之后,再修复solidworks。具体百度。

网友B:
可以个头,你根本没设置全局变量a,好好翻翻帮助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个头,你根本没设置全局变量a,好好翻翻帮助文件

我已经设置全局变量了。。不懂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你的软件包有问题。我记得是下载个vba 之后,再修复solidworks。具体百度。

谢谢啊,你的解释我感觉应该是这个原因!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网友(2023-08-23):
楼主啥版本?是不是sp0?

网友(2023-10-10):
录视频才能看到你怎么添加的a,不会手工打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