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德标RD螺纹问题

楼主(2022-01-08):
有个零件,别人文字发的尺寸,RD93*1/6,需要画零件出来,用的是德标的RD螺纹,求助SW怎么画RD螺纹;
另,谁有没RD螺纹的规格表,发我一份呗,有点懵

网友A:
RD是指圆螺纹,是一种按照德国标准的牙型角为30,螺纹顶和螺纹底都是圆弧状的螺纹规格。可以查阅标准Din405,目前还没有中文版的。
  一般标记为:Rd44×1/6-6h,44——大径44mm,1/6——每英寸6牙,用25.4/6=螺距4.233,6h——为螺纹精度。公制螺纹,螺纹标准的一种,又称米制螺纹,与英制螺纹最大的区别是螺距用毫米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是指圆螺纹,是一种按照德国标准的牙型角为30,螺纹顶和螺纹底都是圆弧状的螺纹规格。可以查阅标准Din405 ...

谢了,知道标准就能查资料了

网友B:
有点像波形螺纹,

网友C:
我觉得零件图可以不用画螺纹系列,用螺纹简化方式画出来,把螺纹规格标注清楚,然后把标准中螺纹细节截图,插入图片,插入图纸中。

网友:
学习了,这块儿确实用的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零件图可以不用画螺纹系列,用螺纹简化方式画出来,把螺纹规格标注清楚,然后把标准中螺纹细节截图, ...

画零件出图还好说,还得加工,我们这边师傅没一个了解德标螺纹带,没一个会车,就是得找资料给师傅看怎么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波形螺纹,

这个有清晰度高点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