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计算四轮车驱动轴的转动惯量

楼主(2022-01-08):
四轮平车,车上物重m1=2000KG,车自重m2=1000kg,轮半径大R,驱动轴半径r,伺服电机减速(速比i)后直连驱动,如何计算小车整体折合到驱动轴的转动惯量j

网友:
之前有遇到类似的,利用动能定理来算,1/2*m*v^2=1/2*J*w^2.可以参考下滚珠丝杠负载的转动惯量的求法

网友:
你先看《机械原理》教材后面倒数第三还是第二章机械系统的能量调节,里面有机械系统转动惯量的计算方法,自己先动手算,不会了再来问大家

网友:
这是AGV车?

网友:
四个轮子都增加驱动电机吗?

网友:
公式是按这个算,至于这个公式怎么来的,好像是由动能守恒来的。

网友(点评):
V是移动速度,Nm是电机转速,m是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