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自动夹紧

楼主(2022-01-08):
如图,在线的随行夹具上如果装气缸和电机,气管或电机线跟随问题怎么解决,还有其他形式可以实现自动夹紧吗?

网友A:
夹具上用弹簧做出力源,取放时外部用气缸或其他打开。

网友B:
气动夹紧是否可以这样设计:工件夹紧后夹紧装置内部气路锁住,保持压力,用快插断开气管再加工,可以省去布置气管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气动夹紧是否可以这样设计:工件夹紧后夹紧装置内部气路锁住,保持压力,用快插断开气管再加工,可以省去布 ...

这样估计都要配蓄能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具上用弹簧做出力源,取放时外部用气缸或其他打开。

用弹簧机构夹紧会使结构比较紧凑,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估计都要配蓄能器了。

用快插断开,断开的动力哪里来的?内部气路锁住,三位五通中封也只能在一定时间段内保证压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动夹紧是否可以这样设计:工件夹紧后夹紧装置内部气路锁住,保持压力,用快插断开气管再加工,可以省去布 ...

用快插断开,断开的动力哪里来?内部气路锁住,三位五通中封也只能在一定时间段内保证压力吧?

网友:
电的可以用滑触线  气的没想法   要不就是弹簧或者螺纹保证力然后固定位置执行机构松开

网友:
随动部分用凸轮机构自锁 算好压力角 外部气缸安装在外部提供加紧和打开动力 借鉴快速夹手

网友:
借助弹簧外力吧  可靠简单

网友D:
气路:用弹簧夹紧,用气缸解锁。
电路:托盘上做一个探针座,每到一站,气缸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动夹紧是否可以这样设计:工件夹紧后夹紧装置内部气路锁住,保持压力,用快插断开气管再加工,可以省去布 ...

完全气密不好保证吧。一旦漏气,造成后果能否承受,不能的话就不要担这风险了。

网友:
用弹簧卡做锁止呢?工序完成后再释放

网友E:
楼主好:
      你这个有点文不对题呢,
      随行的线束和管路事宜,看夹具运动形式,直线运动用拖链,回转运动一般把线留长点用波纹管包下就行;
      至于夹紧力保持方面,要么做机构自锁(凸轮自锁,连杆自锁,楔形块自锁等方式很多),要么气路设置调压阀或者溢流阀;
      这些是基础,多看多学吧

网友:
我是觉得这种旋转用的手动定位销结构还是挺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
      你这个有点文不对题呢,
      随行的线束和管路事宜,看夹具运动形式,直线运动用拖链, ...

您好,我可能没描述清楚。比如一条回形线共20个工位,总长度100米。到每个工位都可以自动解锁,本工位的工艺步骤完成后自动夹紧(或者不解锁)。夹紧需要的动力源动力线怎么随动?用什么方式实现自动夹紧,解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可能没描述清楚。比如一条回形线共20个工位,总长度100米。到每个工位都可以自动解锁,本工位的 ...

楼主好:
      “回型线”,是沿一个方向绕圈吗?能做得出来,就是没见哪家用过。
      这种条件下气路和电路就是要舍得下本,高压电路可以做导轨和电刷,控制电路接不出来可能要搞WIFI模块什么的;主气路走天接个气动旋转接头,再分到各个夹具。另这个产线要多招两个修理工,一个怕忙不过来。
      一般路数:主线上只是挂具在走,加工的治具工装什么的在各工位小距离运动。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楼上同仁提到的弹簧比较靠谱,你如果觉得力小了的话就做个肘节增力机构,当然如果你空间够的话,解除夹紧可以用外部气缸或者其他的顶一下

网友F:
弹簧夹紧,到工位后用气缸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弹簧夹紧,到工位后用气缸解锁

气缸固定在夹具上?夹具是随着流水线一直动的,气管随动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路:用弹簧夹紧,用气缸解锁。
电路:托盘上做一个探针座,每到一站,气缸顶一下。

没太看懂您的意思,能详细说一下吗。开始工位怎么实现上样件之后弹簧夹紧,“用气缸解锁”这个气缸不在夹具上,放在流水线侧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固定在夹具上?夹具是随着流水线一直动的,气管随动问题怎么解决....

弹簧装在托盘上随流水线动

网友(2022-03-06):
用快速压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