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盘上面需要气缸,气管怎么处理?

楼主(2022-01-08):
请教各位大佬,如图无限旋转的分度盘上,如果要增加气缸,气管怎么处理,一直没想通?

网友:
气动旋转接头

网友A:
跟直流电机换向器原理一样吧?我们对旋转和固定分离用的是楼上社友说的“旋转接头。”

网友:
气缸不动的话,分割器有不动盘,可以直接把气缸房子分割器的静止盘面上,管子有滑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直流电机换向器原理一样吧?我们对旋转和固定分离用的是楼上社友说的“旋转接头。”

他说的是气缸,磁性开关也得走旋转部位,所以用滑环,电气都能走。单纯的气管,旋转接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是气缸,磁性开关也得走旋转部位,所以用滑环,电气都能走。单纯的气管,旋转接头没问题。

那就气电滑环

网友:
中空分度盘,问生产厂家知道的

网友:
来看评论学知识

网友:
气动旋转接头+导电滑环,气和电都能走啦

网友:
滑环,完美解决这种工况难题!

楼主:
学习了,各位大佬

网友:
气动滑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