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螺丝总是掉,有什么办法加强

楼主(2022-01-08):
最近有个问题很烦人:

清洁机器人固定外壳。这里螺丝是从下面固定外壳的,可能是颠簸,螺丝总是掉。除了打螺纹胶有什么好的办法?
由于里面装好电池电器之后,最后再装外壳,所以也不能加螺帽固定,只能从底部上螺丝固定。

先谢谢各位。

网友:
用耐落螺丝。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这种螺丝,学习了

网友(点评):
这种最经济有效。

网友:
防松螺母试试看。吸塑件跟金属件贴合,天冷,容易脆。我遇到了这个问题。本身吸塑件设计也有问题。

网友(点评):
最后上外壳,螺母进不去了

网友A:
用汽车的U型卡,,,,

网友(点评):
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点评):
自攻钉夹板卡

网友(点评):
自带弹性的卡子,谢了

网友:
和螺纹胶一个原理。

网友:
颠簸过程中,钢板与外壳之间会产生震动,导致螺栓松动,可以根据产品情况,想办法先固定住钢板和外壳,可能就不会再出现螺栓脱落的情况了

网友(点评):
嗯,有道理。谢谢

网友:
清洁机器人的负载很小,只是有小振动情况,装配时用乐泰胶也可以,又不是经常拆卸的。

网友(点评):
嗯,不行就只能打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汽车的U型卡,,,,

同意这位大侠的观点。这个卡子算个易损件,翘下来的时候好像容易坏。多备点,哈哈。

网友B:
还可以试试nordlock这种物理防松类型的防松垫片。反正我们设备上震动强的地方都用它。

网友(点评):
效果怎么样,我准备被试试这个

网友:
用平垫弹垫组合件的螺丝,然后打上螺纹紧固剂,双重保障。

网友:
防松垫片+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试试nordlock这种物理防松类型的防松垫片。反正我们设备上震动强的地方都用它。

效果肯定没问题,就是一个垫片好几块钱。心疼ing~~~

网友:
可以试试用双螺母并紧的方式

网友:
放松垫片基本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试试nordlock这种物理防松类型的防松垫片。反正我们设备上震动强的地方都用它。

这个效果可以,我们也经常用这个垫片

网友:
选用平、弹垫一体的组合螺丝,我们做的汽车配件有震动要求 都是用这种三组合螺丝, 基本没出现过脱落。。   如果还不放心,可以考虑搭配乐泰螺纹胶。

网友:
用止动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