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丝锥攻丝后只有孔的底部有牙

楼主(2022-01-08):
数控中心自动钻孔攻丝,5.5的底孔,攻M6的丝,攻完后发现只有孔底部半截有牙,口部半截没牙,而且口部半截直径是6.2。不知道这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是底孔口部钻大了?还是攻丝时把口部半截牙加工掉了?

网友:
丝锥有问题,量下丝锥杆的直径

楼主:
具体是怎么形成这种现象的呢?

网友A:
先看看底孔是否有问题,然后找台别的设备试试这把丝锥是不是有问题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B:
你这是铝合金的吗?
切削液搞好了没有?估计是粘丝锥了,直接把牙给带掉了。润滑很重要。

网友B:
钢件如果能搞到6.2,丝锥肯定断掉了,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塑形变形的,我的印象中,钢件只能断丝锥,很少搞掉工件上的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底孔是否有问题,然后找台别的设备试试这把丝锥是不是有问题就知道结果了

十台设备就一台有问题,而且只是偶尔才有问题,绝大多数时候牙型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件如果能搞到6.2,丝锥肯定断掉了,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塑形变形的,我的印象中,钢件只能断丝锥,很少搞 ...

,铝合金件,偶尔才有问题,绝大多数时候牙型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铝合金的吗?
切削液搞好了没有?估计是粘丝锥了,直接把牙给带掉了。润滑很重要。

是铝合金件,MQL内冷的,是退刀时把牙带掉了吗?

网友:
分个头锥二锥估计能好点,加个中心直接攻丝其实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铝合金的吗?
切削液搞好了没有?估计是粘丝锥了,直接把牙给带掉了。润滑很重要。

把牙带掉后表面是什么样的呢?我这个是比较光滑的,上面还有丝锥的轨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牙带掉后表面是什么样的呢?我这个是比较光滑的,上面还有丝锥的轨迹。

不是钢攻就会出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钢攻就会出这样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呢?润滑不好吗?还是底孔钻得有问题?

网友:
粘刀了,润滑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原因呢?润滑不好吗?还是底孔钻得有问题?

先看一下是不是刚攻,如果不是刚攻,常会出现这种问题,如果是刚攻,要调一下主轴,主轴是伺服的最好,刚攻有几种类形,现在一般都是伺服电机直联,攻丝不存在错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台设备就一台有问题,而且只是偶尔才有问题,绝大多数时候牙型是正常的。

研究一下主轴进退刀的配合速率问题吧,电气问题

网友:
底孔钻的有问题?

网友:
1,确定机床稳定,2,选择铝合金专用挤压丝锥3,增加切削液浓度。
4,专业丝锥解决方案找我

网友:
挤压丝攻攻准确的底孔应该是5.55,底孔不是钻大了而是钻小了点,牙底部也对材料有挤出变形的,退刀时发生的变形,把底孔加大一点点就好了,如果是切削丝锥的话就应该钻5.0的孔

网友:
一般都5.2的底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