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展开

楼主(2022-01-08):
哪位大侠,可以帮我展开吗?用多大下模槽口,扣除是多少?

网友A:
展开尺寸是155.2,56.2,39。 没见过10的板折弯  下模应该是80,49的直角边理论上折不了  不过可以用小一号的下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开尺寸是155.2,56.2,39。 没见过10的板折弯  下模应该是80,49的直角边理论上折不了  不过可以用小一号的 ...

谢谢这个零件是我在客户单位看到过折弯的,只是当时不确定放样尺寸,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按你计算的,直接就报废了。

网友:
厚板折弯可以在本论坛上搜索一下,十年前就已经有人提问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零件是我在客户单位看到过折弯的,只是当时不确定放样尺寸,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按你计算 ...

你确定是折弯?不是冲压件???
即使是折弯 49那里也折不了吧

楼主:
是折弯做成的,我这12厚以上的板,都是油压机成形的。其实钣金折弯这块,我看到过一篇论文,然后我根据论文提到的编写了折弯放样计算表格,基本都很准的。我加入这个论坛是想再学到更多的东西。我发的那块10毫米板,我用50槽口展开的,折弯后的尺寸很准的。我之所以再发,也是基于想学到更深的东西,不好意思,真没有愚弄之嫌,谢谢。

楼主:
在这我给出10毫米的准确放样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我给出10毫米的准确放样图

首先,你没有说明这个零件是什么材质的,这个对精确展开是有影响的。再次这个零件一板在这个版块一般都是认为是折弯的,也就是要用折弯机来做的。

网友:
10个厚的。。。已经不算钣金件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我所接触过的钣金折弯从1毫米起,最大到20毫米碳钢板的折弯放样,还有16毫米厚的不锈钢板。除了16毫米和20毫米厚,都是在折弯机上完成的。至此,我与各位所提到的折弯相关的话题,反差有点大了,打扰各位了。

网友B:
这个折弯R角没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我所接触过的钣金折弯从1毫米起,最大到20毫米碳钢板的折弯放样,还有16毫米厚的不锈 ...

有扣除系数方面的资料吗?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折弯R角没有吗?

原图没标出内圆半径,对于10毫米的钢板,在50下模槽口折弯,内圆半径在8毫米左右。这个数据是根据一篇论文提供的实验数据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扣除系数方面的资料吗?学习一下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网络有关折弯的资料,多数都是纯理论计算,有些数据需要结合实际才能得到,如果我要按网络里的那些计算方法展开,那我从事钣金放样到今天,报废的就太多了。所以对于网上那些折弯计算的东西,不敢恭维,看看而已。朋友,我只能说到这了。

网友(2024-01-07):
板厚10,折弯半径8.3(下模槽宽50时),展开长257.32。折弯扣除90度的为16.79,120度的为7.92。
折弯半径10(下模槽宽60时)展开长255.88。折弯扣除90度为为17.5,120度的为8.1,

网友:
油液压机折弯成型的,普通冲床折弯机搞个毛啊。

网友(2024-09-27):
引用 网友A:
展开尺寸是155.2,56.2,39。 没见过10的板折弯  下模应该是80,49的直角边理论上折不了  不过可以用小一号的 ...

我在这边的是16个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我所接触过的钣金折弯从1毫米起,最大到20毫米碳钢板的折弯放样,还有16毫米厚的不锈 ...

k取0.5其实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