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管结构焊接

楼主(2022-01-09):
业余水平,想做个橡胶履带底盘:

现在使用的方管是20# 的50*70*8和Q235 的50*70*6,

使用普通的家用电焊能焊好吗?用什么焊条?

这种厚度的方管焊接用开坡口吗?

网友A:
不研究承载,你这些问题无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研究承载,你这些问题无解啊

不是专业的.

自重800KG, 载重1200KG.

网友B:
业余水平自己做个那么重的家伙?我直呼好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业余水平自己做个那么重的家伙?我直呼好家伙

兄弟指教指教啊?

以前只是做一些非标自动半自动工装测试设备的,

对50X70X8的方管没有什么概念,直到刚刚去拉回来.....

而且还是动载,我都不想搞了。

网友C:
12345,好家伙五队轮,哥们儿在家造坦克啊????

网友D:
Q235和20号钢的焊接性都差不多,,Q235会便宜一点,这个是普通碳素钢,20号是优质碳素钢。壁厚6-8可以不开坡口,用角焊缝。

网友E:
兄弟。。。选个材料还好说。
这个焊接如果你是新手可要小心点哈。有没有证件啥的。安全第一。

网友(点评):
不如直接拉上材料。拿上图纸。找个焊接的地方给你加工加工。

网友F:
直呼好家伙,闭门造坦啊

网友G:
要打仗了么,都开始造坦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345,好家伙五队轮,哥们儿在家造坦克啊????

就是做个橡胶履带底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Q235和20号钢的焊接性都差不多,,Q235会便宜一点,这个是普通碳素钢,20号是优质碳素钢。壁厚6-8可以不开 ...

谢谢了.
业余水平,请教一位这个行业的朋友,

说我这吨位Q235 的50*70*5足够.

但是转向时的负荷非常大,就买厚点的,

又怕焊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选个材料还好说。
这个焊接如果你是新手可要小心点哈。有没有证件啥的。安全第一。

没有,就是业余水平.

本来是想请专业做底盘的工厂订的,

但有很多问题,最后只向他们买了轮子和履带等.

先试试吧,不行再请人帮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呼好家伙,闭门造坦啊

兄弟,这是重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打仗了么,都开始造坦克了

制造JH可是重罪.

网友H:
低碳钢,普通的焊条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低碳钢,普通的焊条都是可以的

打算用碱性的.

网友(2022-08-15):
动荷载,有冲击,建议开坡口,<6一般不用开坡口

网友:
用J422焊条即可。

网友:
开不开坡口都可以。
如果是100%等强度焊缝的话,单面角焊缝的焊缝截面积,要比单面v型坡口焊缝的截面积大,焊接成本要高不少,焊接变形也要大一些。

网友(2022-10-09):
私造军火啊!!!

网友:
自己玩,又不去野外颠簸,不需要考虑疲劳,可以不开破口。

网友(2022-12-29):
材料必须Q345啊,20#钢不行!

网友(2023-08-02):
造出来了吗

网友:
好家伙 ,要验证,要不 这个车型投放市场后,你签的字,那可是终身责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