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傻力气大,还是设计不合理?

楼主(2022-01-09):
给在东欧国家的工厂开发了台设备,上面的一个防护盖帽零件坏掉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零件已经分成两瓣,从中间断开;

  出现这种情况,工厂的老张就来调挑供应商的毛病了啊,说:这个零件的结构设计不合理,壁厚只有2.5mm,又是Cr12MoV的材质,真空淬火HRC52-55;零件太脆了,一受力就导致其断裂。说实在话,这个零件壁厚2.5mm是有些薄了,但如果单边壁厚再增加1mm,内部就会有干涉无法安装;选用这种材质和热处理硬度也考虑长期使用要耐磨。

  为了查找真因,我又联系工厂另一个较熟悉的小李,他说:这个零件他自己更换不会给拧断掉,那个拧断掉的零件是当地老外干的,他以为逆时针是松,就用力的去拧,而且他力气又大,就给搞断掉了!

  小李来东欧这个国家已经快一年了,给他的感觉就是:这边的老外干活就是,你指哪他干哪!你规定完一天的工作任务,他会努力的去干,但不会加班;如果生产过程出现什么问题,他们不会想办法解决,涉及技术方面的问题只能中国人处理;看着他们人高马大(如图,胳膊比我大腿都粗),但不如中国人聪明,感觉很农民。。。

站在中立者的角度来看,这到底是人傻力气大,还是设计不合理呀???

网友A:
设计者不考虑使用对象的特点,本身就是失职。要知道各国有各自的标准规范,莫非这家公司的产品根本没取得什么认证

网友B:
零件上面做个旋转标识

网友:
壁厚薄了

网友:
不受力的零件,这厚度也行吧,这种零件我一般多做两个当备件

网友:
壁厚2.5厚是含螺纹的吧?看断的地方像螺纹收尾处,这里实际壁厚可能太小。水管粗细2.5壁厚的钢件想靠斯拉夫的“大腿”拧断也不容易噢

网友C:
含螺纹高度2.5有点小了。另外应该增加旋向标识。

网友:
再给别人配一个就可以

网友:
设计就是再耐用,也禁不住野蛮操作,而且在零件被破坏了之后会找各种理由开脱,完全无视自己的过错,所以,好的设备是给有能力的人使用的

网友:
是不是从螺纹尾部那个地方断掉了?也不一定是设计问题,单边2.5mm还可以

网友:
做个标识吧,标注一下螺纹旋转的方向

网友:
文化差异?

网友:
不是默认旋向必须有标志,也是常识。

网友:
好奇的是防护盖还要耐磨到使用模具钢和淬到这么硬?

网友:
我也觉得这厚度可以了,操作方面的问题,做个标识。

网友:
采用管螺纹要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含螺纹高度2.5有点小了。另外应该增加旋向标识。

再加上最大扭紧力矩,配个扭力扳手,这样才符合老外的操作规程

网友:
热处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零件上面做个旋转标识

我也是这么想的,要把使用者想到笨一点,这样设计的设备才更好用。

网友:
圆面怎么拧断的,好奇~

网友:
主要是没标识。不是关键部位,影响不大。

网友:
农民招你惹你了

网友:
更倾向设计有欠缺,可以改善改进。主要是设计时未考虑可能产生的工况,或是考虑了,未对使用进行限制。
从描述中可以看出是有设计方面考虑的,但未考虑用户拆修,未对使用进行限制。另一方面,Cr12MoV,HRC52+,壁太薄(估计不足1mm),应该未进行过扭矩试验,也是设计缺陷。这一点,接触过较多北美和欧洲国家,日本做得最好,只要是螺纹,肯定要标识使用扭矩,左旋明示。

网友:
热处理这么硬肯定不行的 太脆了

网友:
螺纹改细牙(螺距改成1),不要退刀槽(改成收尾),现在数控也容易实现

网友:
增加旋向标识,方便安装

网友:
不怕他大力,就怕他嫌力不够上工具啊,加2毫米也得干断了

网友:
多给几个他们练练手

网友:
老外在瞎搞

网友:
给老外配个钳工过去惯着

网友:
给老外配个钳工过去,惯着

网友:
怎么看都像退刀槽处断的,多备几个料用吧

网友:
淬火高了点
螺纹空的刀处会更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者不考虑使用对象的特点,本身就是失职。要知道各国有各自的标准规范,莫非这家公司的产品根本没取得什 ...

设备出口欧洲都是CE认证的呀

网友:
很基础东西,完全是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出口欧洲都是CE认证的呀

对CE标识误会。

网友:
这个壁厚不借助工具也不是一般人能拧断的哦,估计加工的时候还有螺纹深度,退刀槽深度,实际壁厚可能就1点几了

网友:
按图片看,螺纹外径25左右,应该是1英寸的美制螺纹吧,细牙的话,螺纹小径23左右,单边壁厚也就1.5mm厚;粗牙的话,螺纹小径22左右,单边也就1mm厚。而且这个零件淬火硬度这么高,太脆了,就是我们用工具用力拧一下,也应该会断吧,更不用说老外那大块头了

网友:
从事技术设计开发的不能有不良的脾气,要严谨认真对待具体事务,尤其不能有地域歧视。  可以说,这个零件你现在都未必明白。
这个零件的不是仅有一件,他是工程机械里面的一个连接件,设计时已经有过应力分析。  问题出在加工上。
第一:螺纹牙不能仅仅车加工,在没热处理前要有少量预留量采用冷挤压滚压方式成型。  你的这个零件自己看看螺纹槽里有颤纹刀痕,挑车裂纹,这个在承受扭转剪切力时时会延伸扩大。  而留了余量进行冷挤压成型的不会。 磨制的也不会,但强度略差于冷挤压螺纹。

第二:Cr12MoV的材质的薄壁类热处理很讲究,实心的咱不谈,因为这个零件是空心薄壁零件。 用Cr12MoV材料做冷冲模具时出现过不少的开裂,原因就是热处理没按技术规程做,实际进行热处理的工人素质低,还喜欢偷工减料。甚至与其他大料堆压热处理,都按大料的热处理升温曲线进行,大料的出炉硬度为HRC62以上,这个可怜的薄壁零件自然不会是图纸的HRC52~55,薄壁零件忌讳硬脆。 这样的热处理场景我见过,为了避免模具热处理不当,亲自蹲守在热处理车间里。 就在我将离开时,一个送货的小弟说快点,那车间的工人倒也配合,直接从炉膛里用铁钩勾出零件,往下雨的屋檐水柱上速冷后挂到送货员摩托车后架上,然后一溜烟远去。看的我一楞一愣的。

希望能帮到你或大家。忆真2022.1.12.

网友(点评):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
力量大蛮干是不行,我见过一个人,干活时候聊天,把M10的螺栓拧断了

网友:
楼主知道答案,只是来抱怨一下

网友:
一线的操作人员总是认为“大力出奇迹”,有些无脑行为意想不到的

网友:
这能算什么设计错误,没有人会想到会被人生生扳断。就算加工过程偷工减料,他也满足正常使用。暴力处理不可取,只能说这种东西该给几个备品万事大吉。本身也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