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一样的工件不好车啊

楼主(2022-01-09):
材质:碳钢
最长处直径6.5,公差0.05mm以内,总长138mm,粗糙度3.2,不管怎么更改切削参数,外圆都车不光,不亮
试过:
1、转速3000,余量单边0.5mm,陶瓷车刀
2、百洁布打磨,效果一般,不亮,检验不收

难道必须要上磨床再增加一道工序吗?

网友A:
不用切削液,亮度能上升

网友B:
百洁布的效果对表面粗糙度的提升不会太大,外表要发亮,还是上磨床。
或者试用下其他材质的刀具

网友C:
这么小的零件得用仪表车床干吧?

网友D:
建议用白钢刀试一下

网友E:
如果有走心机那最好了吧。

网友:
碳钢是啥牌号,45的话调质或正火一下,硬度高点

网友:
更换 切削液

有做过类似的 顶针 最后是更换切削液 好多了

网友:
材质偏软,如果可以的话调个质。

网友:
金相砂纸打磨看看

网友:
我想看你的装夹方式及进刀方向,最好用75度或90度偏刀,采用反走刀使工件受拉力不受压力。

网友:
我看钣金表面打磨时要抹一点蜡,打磨出来就很光亮,看着很光亮,

网友:
、线速度太低,转速到56千每分钟差不多了就

网友:
车床3000rpm,线速度是高了,振动也大了。直接磨床吧,省事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切削液,亮度能上升

刀具受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洁布的效果对表面粗糙度的提升不会太大,外表要发亮,还是上磨床。
或者试用下其他材质的刀具

刀具型号选择还在实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零件得用仪表车床干吧?

最好是走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走心机那最好了吧。

是的,有走心机最好,刀具的选择面可以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白钢刀试一下

加工白钢的刀片没有试过,不过,可以试一下的

网友:
确实不好做,这个要用跟刀架来同时加工了

网友F:
低转速,高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转速,高进给

低转速高进给可能会导致表面粗糙度降低

网友G:
走心机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走心机的活

有走心机的话,能更容易加工的

网友H:
为啥不用走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啥不用走心机

走心机不是每个公司都有的

网友(2022-02-24):
建议做调质处理把硬度提高,即好加工有能提高光洁度

网友I:
建议更换切削液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更换切削液试试吧

切削液可以考虑更换

网友J:
研磨膏试试

网友K:
可以考虑换一种易切削材料,会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J:
研磨膏试试

研磨的话,效率会有点低,时间上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考虑换一种易切削材料,会有帮助

材料是客选的,沟通起来比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