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焊件剪裁问题

楼主(2022-01-10):
角钢架子,上面一层已经做成斜角拼接,立柱想剪裁到红线那里,可只能减掉一个边

网友A:
直接设定立柱高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设定立柱高度吧

我是三维草图画的框架,直接设定立柱高度怎么操作?

网友B:
剪裁的实体只有一个,当然就是这样啦,改成按面剪裁,或者剪裁实体同时选上面2根试试
其实类似结构最好在一个插入结构构件的特征完成(先把所有的草图线段画好,可以用3D草图,或者多个平面草图),然后在插入结构构件,结构件特征内可以分组(比如上面两根为一组,立柱为一组),这样就可以自动裁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裁的实体只有一个,当然就是这样啦,改成按面剪裁,或者剪裁实体同时选上面2根试试
其实类似结构最好在 ...

用新组解决了,我之前分别做的焊件

网友:
草图:

焊件:只做一个焊件,在焊件里分组;后面的组将被前面的裁剪。

楼主:
我之前是分别做的焊件,刚才用分组解决了

网友C:
分组解决是最笨的办法。剪裁可以做出来,是用面来剪裁的,就是你选中四个立柱,然后用顶部框架的下表面做剪裁面直接剪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组解决是最笨的办法。剪裁可以做出来,是用面来剪裁的,就是你选中四个立柱,然后用顶部框架的下表面做剪 ...

面剪裁选项在哪

网友D:
是焊件里边的   剪切/延伸  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焊件里边的   剪切/延伸  命令

那个剪裁边界是实体,不是面

网友C:
就第一个啊。选择你需要剪裁的柱子,然后选择你需要他们在哪里截止的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第一个啊。选择你需要剪裁的柱子,然后选择你需要他们在哪里截止的面。

2016没有这个功能?被剪裁实体只能选一个,剪裁边界只能选实体

网友(点评):
一直都有,要在开始剪裁的就选,sw有些功能一旦选定了就不能改,只有删了重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16没有这个功能?被剪裁实体只能选一个,剪裁边界只能选实体

2015都有啊,你2016怎么可能没有,你选错了,你选的第三个,要选第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5都有啊,你2016怎么可能没有,你选错了,你选的第三个,要选第一个啊,。

网友:
还是裁剪工具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15都有啊,你2016怎么可能没有,你选错了,你选的第三个,要选第一个啊,。

上图教学就好理解多了,学到了

网友:
草图给它剪切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