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2020,我想弄个中心孔的特征发布,困难不小

楼主(2022-01-10):
因为软件本身没有现成中心孔的特征可用(也许是我没找到?),我尝试把DIN332的D型中心孔特征做到ipart里面,在发布特征时傻眼了。该功能似乎只能发布单个特征,对于1个以上的特征同时发布我就找不到方法了。
求助各位高手,有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提前叩谢了。

网友A:
只是在中心打孔? 还是中心钻打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在中心打孔? 还是中心钻打的孔?

谢谢大侠回复,中心孔带螺纹特征的。

楼主:
别沉,我还没找到办法,有没有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软件没用过唉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比较好用,虽然缺点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布ifeature

我用的发布特征,应该就是发布iFeature吧,我理解是一回事,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是一回事,那就回到原始问题了,如果不是,还请大侠细致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