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文件属性问题请教

楼主(2022-01-10):
如图所示,需要在文件属性中增加序号16毛重,毛重是序号2质量的1.1倍,怎么实现?

网友A:
这里琢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试试。也可以做到模板文件里面,后续生成的新文件自动填写属性。也可以把这个步骤录制成宏命令,一键生成。
如果你会VBA,也可以自己写几行代码。
演示步骤中的a\b\c是为了方便随意填的,也可以用中文替代,更符合出图习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琢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试试。也可以做到模板文件里面,后续生成的新文件自动填写属性。也可以把 ...

序号16和序号12明显是明细表上的两个零件,这是装配体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序号16和序号12明显是明细表上的两个零件,这是装配体的事

明细表。。。。。。。这眼力劲,服。

网友:
零件自定义属性只能调用自身属性
无法做到“调用另一个零件属性”再做运算
所以你不如算好重量,在两个零件里手动填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琢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试试。也可以做到模板文件里面,后续生成的新文件自动填写属性。也可以把 ...

很有用,谢谢

网友:
学习了,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