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MSP300系列压力传感器可用于液压系统油压波动检测

楼主(2022-01-10):
油泵油压波动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其波动值对整个液压转向系统的NVH(噪声、振动和粗糙度)表现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会引起转向系统的液压共振故障。
液压系统由动力部件、控制部件、执行机构和辅助部件组成,简单来说就是油箱、油泵、蓄能器、各种控制阀(溢流阀、电磁换向阀、节流阀等)。)和油缸。
在液压系统的安装、调试、使用和维护过程中,其压力值达不到原技术指标,会降低液压执行机构液压缸或液压马达的力、扭矩、速度和转速,影响设备的机械性能。因此,需要检测液压系统各点的压力,为分析故障原因提供可靠依据。
常规的油压波动试验是将油压传感器与转向器的进油口串联。此时油泵、油管、转向器、油压传感器都在一个系统中,测试整个转向系统的油压波动。而这种情况下,油泵波动和转向器波动相互影响,无法准确测试单个油泵的油压波动。
由于液压系统的工作量要求不同,液压系统各部分的压力也不同。例如,减压分支或增压分支的压力不同于其他分支的压力。此外,由于管道沿线的压力损失、局部压力损失和管接头压力损失等。系统压力逐渐降低,不同地方的压力也不同。因此,应根据各部件的实际压力,正确选择不同压力等级的压力传感器测试元件。
机械压力表一般用于检测静压或平均压力。选择压力表时,被测对象的最高压力不应超过最大范围的70%。如果被测压力波动较大,可使用防震压力表。防震压力表的外壳完全密封,外壳内填充阻尼油。由于其阻尼作用,可用于测量工作环境振动大或介质压力(负荷)脉动大的场所。
在此,工采网推荐一款压力传感器,瑞士Intersema 压力传感器 - MSP300系列,带有1/4 NPT压力接口,全金属密封,无泄漏。由于无O型圈、无焊缝、并且不直接接触测量介质,传感器的稳定性和耐用性非常好。

网友:
有没有图片介绍,这种更便于人们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