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外壳边角设计

楼主(2022-01-10):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这种45度弯折一点容易加工吗?圆弧的太贵,直角又感觉有点丑

网友:
圆弧要上模具的,要看厂里有没有现成的,可以去问问看再决定。有现成的话其实不是很贵的。

网友:
根据厂家的圆弧模来设计

网友:
高度方向尺寸多少?折弯可能会碰到吧

网友:
稍微大一点的钣金厂,圆弧的模具不要太多了,不要自己觉得贵而改变设计,先去供应商那里转转,或者电话联络下,所谓闭门造车就是你这种状态!

网友:
你这个太深可能不行,这个形状不用开模就可以折的。

网友A:
贵不贵,你这件折弯机也几乎折不出来,有干涉。

网友:
R30或者60跟120

网友:
这样不好折,折弯也有应力集中。钢板壁厚是多少?什么材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贵不贵,你这件折弯机也几乎折不出来,有干涉。

干涉在哪里?
图片没有尺寸,确实不好判断,但这种折弯形状,钣金件中大量使用啊

网友:
这个要用钣金折弯加工了,需要增加折弯R角了

网友(2022-02-09):
引用 网友B:
干涉在哪里?
图片没有尺寸,确实不好判断,但这种折弯形状,钣金件中大量使用啊

我也感觉会干涉啊,想象一下折弯时候,会装到折弯机吧

网友:
单看图形情况,折弯较深,有可能会碰到,专用模具成本相对较高

网友:
折最后一刀可能会撞折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