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这几处力的大小

楼主(2022-01-10):
我刚接触机械这块,这些方面不会计算,求大神们指导一下这几个地方怎么算!!!
3ccd6db78cb4ed72f51614cd23ced38d_GDOXAOFAEEEEAAAQQQQOBGBAhjN8LOTtMoECEsxjSeI

网友A:
有好几种方法。
比如说用笔算,计算器算,心算,珠算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好几种方法。
比如说用笔算,计算器算,心算,珠算等。

我也知道啊,但是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
光看这图,估计得问任勇怎么算出来

网友:
把力用线描述出来,再计算

网友:
楼主感觉完全是跳进“机械”这门专业来的吗 ?
假如有心,建议搜索一些“步进”资料:如自理论力学这些开始,后面随需要再进一步。

网友:
4个区域,肯定得一个个算,比如自身一个重力,相邻零件有个拉力,需要了解具体工作状态下的力

网友:
第一:先画出简易运动轨迹图

第二:需要知道执行输出的多大力 最大速度和速度曲线

第三:以上弄好后 就要列方程式 一一计算即可

涉及的 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 气动等 还是自己翻书吧

网友B:
我点进来好几次了  楼主像是在说 这是1 这是2 这是3 帮计算下结果

网友:
相比力学计算,你更需要学会如何描述你的问题。

网友:
先把把机构的受力图画出来,做受力分析。如果质量可以忽略按二力杆考虑,问题可以简化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点进来好几次了  楼主像是在说 这是1 这是2 这是3 帮计算下结果

别人说了对机械行业不熟悉了,就算他描述的不明白,也可以像9楼一样给他提供点计算思路,没必要来讽

网友(点评):
本人没有讽刺楼主的意图,且怕楼主误解特意配个表情包。 不知道你是误解表情还是太敏感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对楼主来说系统学习肯定是必要的。现在更重要的是先把问题弄清楚(知其所以然就行),以解燃眉之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好几种方法。
比如说用笔算,计算器算,心算,珠算等。

还落了个口算

网友:
这个还是简化一下,用软件模拟计算吧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计算,我们一般也不会去计算,都是采用经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