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倒角标注

楼主(2022-01-10):
明明设置了C1这样的标注方式,倒角15标出来怎么还带有角度?

网友A:
你在模板里设置好之后,是不是用这个模板去画的工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模板里设置好之后,是不是用这个模板去画的工程图?

没有改模板,模板是按C1方式;
单独改的文档设置,开始改成是带角度那种,
后来发现是45度,就改为C1,
然后重新标倒角,这是就发现了问题
==============================
刚才检查才发现原因:两个面不是垂直的关系,主视图可以看错了有倾斜改成拉伸切除就可以标倒角尺寸了

网友B:
你这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版本的?

2018SP5,和版本没有关系;已经解决,是我忘记了两个面并非垂直的

网友C:
表达方式的不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达方式的不同了啊

已经解决了,是因为两个面不垂直,倒角出来,投影视图就不能按那个倒角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