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型钢端头出图有必要局部放大吗?

楼主(2022-01-10):
1.9毫米高差,1比5的比例,有必要局部放大吗?

网友:
需要的,局部特征还是要放大让加工人员看下是什么样子,

网友:
右边再标个总长度吧,我们这下平行四边形就这样标尺寸的

网友A:
就像型材,我一般都会给个截面,多大的型材,壁厚多少,然后会给出截面是啥样式的,这样采购和加工商都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型材,我一般都会给个截面,多大的型材,壁厚多少,然后会给出截面是啥样式的,这样采购和加工商都清楚 ...

这个不是标准的型材,需要焊接的;
而且两头端面与型材轴线不垂直

网友:
不放大看不清啊。

网友:
最好补一个轴测图

楼主:
|okmeiyou发表于 01-10 21:54最好补一个轴测图
斜度太小,看不清的

网友:
结构能表达清楚,就不用出图。如果有细节结构没有表达清楚,很有必要再出一个局部图把结构表达明白,让干活的人明白结构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必要解释清楚

网友B:
多大的图纸,你这尺寸只要是A3以上完全不用放大图,A4可能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图纸,你这尺寸只要是A3以上完全不用放大图,A4可能有点悬

看比例吧,如果比例相同,A3、A4一样的效果

网友(点评):
没懂你的意思,你一张A4 1:5的图和一张A3 1:5的图打印出来,你和我说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想错了,图纸是大了,里面的图形还是1:5,仔细想了下懂你的意思了

网友:
肯定有必要,这种显示的太小了,看清楚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