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螺杆一次只出一个,萌新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2-01-10):
(图片)

网友:
广告贴呀

楼主:
大佬不是,是看到这个小视频 不知道原理 过来请教的。

网友:
坐等答案

楼主:
大佬你调皮了。。。。。。。。。。。

网友A:
不知道一不一样,做过两种,先圆震或直震把螺钉整列,再用交替动作的气缸程序计数,或定距离计数,精度较低,另一个用步进带着凹槽轮盘回转计数,最后都是称重放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一不一样,做过两种,先圆震或直震把螺钉整列,再用交替动作的气缸程序计数,或定距离计数,精度较低 ...

好类,谢谢大佬

网友:
这不就是小型的改版振动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