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属性链接请教

楼主(2022-01-10):
如图,零件属性中增加序号16实际重量(因特殊需要,序号2质量为含毛料的重量),怎么把工程图中质量链接到实际重量上?工程图链接到属性功能下的属性名称找不到零件属性中的实际重量。

网友A:
工程图环境下,点注释,粘贴$PRPSHEET:"实际重量"(提前在记事本写好)。引号里面的和零件属性的名称一致

网友:
好好看看帮助文件或者在网上搜“如何增加零件属性链接”,这个不难。楼上社友已经给出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环境下,点注释,粘贴$PRPSHEET:"实际重量"(提前在记事本写好)。引号里面的和零件属性的名称一致

行了。谢谢。这个方法昨天用过,没成功,可能是输入法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这招比较难

网友:
第二张截图就是了,选“此处发现的模型”,在从下拉菜单找你需要的那个自定义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