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草料车 求大神指导液压系统

楼主(2022-01-10):
请教大神,畜牧草料车的液压系统,一个63ML/r齿轮泵(2500r/min),   带1个液压转向机 (BZZ200)    2个升降油缸 和1个BM5液压马达(约70L/min),回路怎么实现,用什么液压元件,仅用两个多路阀可以么,还需要分流阀么?
实现功能

网友A:
液压驱动很费油,很贵的,慎重选择。液压缸效率很高。

网友B:
不知从何说起

网友C:
两个油缸起降用一个三位五通阀或者两个两位三通阀(主要看换向阀的控制机能)换向阀控制两个油缸,起降控制需要在油路中设计单向阀,防止液压油倒流,油缸起升过程的出现问题。两油缸需不需要同步控制?

全液压转向是不是也需要一液压马达驱动?

四个分支油路需要设计液压单向阀。

系统流量计算:  四个分支的运动是同时进行还是有几个进行?如果同时进行,那么液压油泵的流量是四个分支工作流量的总和再乘以一个流量系数取1.2-1.3。系统泄露大,则系数取大值。如果不是同时运行,那就液压油泵流量按同时运行的流量之和乘以设计系数。

自己先画原理图,可以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原理图设计完毕,下来就是根据设计条件计算液压油泵,液压马达,换向阀的选型,油箱容积和散热的计算;液压油管路的吸油管路,压力油管路,回油管路流速选择在网上查有经验值,根据液压油管路流速计算液压油管路的管径,选择连接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驱动很费油,很贵的,慎重选择。液压缸效率很高。

这种机械就适合  液压马达  选的BM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从何说起

之前没接触过液压这一块,做机械设计的,现在的问题是  全液压转向需要单独分流,怎么能够用一个油泵匹配两个油路呢    请指教

网友D:
  单向阀,溢流阀,减压阀,换向阀,液压马达,液压泵,动力总成,邮箱容积,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油缸起降用一个三位五通阀或者两个两位三通阀(主要看换向阀的控制机能)换向阀控制两个油缸,起降控制 ...

您好老师,这是画了一个液压功能图,按照您说的,不会专业液压符号,请教一下,这个系统设计有缺陷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向阀,溢流阀,减压阀,换向阀,液压马达,液压泵,动力总成,邮箱容积,散热

谢谢,这些元件都用选型  组成系统就有点乱了

网友C:
油箱到齿轮油泵之间要有过滤器,液压油冷却器(根据工作温度选择),过滤器可以安装在油箱出口。齿轮泵到多路阀之间设计单向阀。
另外,齿轮油泵出口到工作系统之间设计一溢流阀,用来设定系统压力,也防止系统超压,……。

上面流程图中需要完善的地方很多,最好在网上查到液压原件的标准符号去画流程图,把液压阀件的内部机能画出来,有助于分析你的流程对不对。
好好修改流程图,这个图与施工用的流程图差很多。加油!

楼主:
谢谢 老师 现在正在学习液压知识   收益匪浅

网友E:
把动作要求,时间,精度,跟搞液压的说明,他会一一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动作要求,时间,精度,跟搞液压的说明,他会一一实现

就是没找到做液压系统的,公司里没有,正在招人还没找到,所以才到网上来求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箱到齿轮油泵之间要有过滤器,液压油冷却器(根据工作温度选择),过滤器可以安装在油箱出口。齿轮泵到多 ...

整车是啥数据?是哪种进出料方式?

网友:
这个系统倒不复杂,和我之前做的一款苹果采摘农机类似,不过系统设计要注意以下这几个问题:
1、油缸和马达还有转向器是不是同时工作,如果可能会同时工作,转向器要用优先阀优先供油以保证转向优先
2、油缸应该不会经常运行,因此用开芯的多路阀就可以,不太用考虑散热
3、这个BM5马达是要长时间运行吗?如果是,那就要复杂一点了,要考虑到如何和油缸进行流量分配,要增加散热器了
4、至于其他的辅件选型就很简单,具体的随时沟通就可以

网友:
畜牧草料取料车、撒料车,如果知道要完成的动作,液压和电控实现容易。如果转动角度是固定的,还有液压旋摆油缸。

网友(2022-03-14):
分流阀是保证同步的,2根升降油缸有同步要求吗?